[PADS] 新手请教关于pads logic建立元件的问题。

楼主(2015-04-27):
最近刚看pads,原理图元件绘制包括cae和part两部分,但是我用向导生成了一个芯片的CAE封装,后来添加引脚名称时,发现框太小,字会重叠在一起,于是我手动更改CAE外框,特意拉长,发现part部分还是不变,外框根本就没有变啊,这个和cadence有些区别,求解。已经上传图片了。

楼主:
还有如何批量更改CAE引脚编号,正常是引脚是逆时针编号的,但是向导生成却是两列向下编号的,如图。如何批量更改

网友A:
第一种情况 CAE编辑环境中有个修改2D线的功能 直接修改就可以了
第二中情况 在做CAE封装时不需要立刻给CAE封装编号,要到后面建立元器件的时候才一起设定器件编号与名称的

楼主:
原因找到了,原来建了一次cea在preview库,后来建立part的时候明明改成自己用的那个库,还是不行,只有把preview库里建立好的cae删掉才行,我也是无语了。后来实验了一下都是这种情况,也许是软件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情况 CAE编辑环境中有个修改2D线的功能 直接修改就可以了
第二中情况 在做CAE封装时不需要立刻给CAE ...

多谢解答,其实第一种情况我已经修改2D线了,而且修改的特别明显,上面也上传图片了。只是part那边边框不更新,后来发现是原先在preview库里建立了一次cae,虽然建立part的时候选择的cae不是preview里的cae,但是它就是一直不更新,后来把preview里的cae删除后才行。严重怀疑这是个bug。不过现在好了,今天刚学习pads,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网友B:
楼主,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在part建立CAE库时标注pin脚的编号。我也是用candence后来换成pads。其实pads在做库的时候不要做标号,用默认的1234就行了。画原理图时在每个pin脚后面用TEXT标注。你用过candence你应该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