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置4个PWM

楼主(2015-04-27):
想用PSOC  DESIGNER 的工程给21345芯片放置4个PWM,输出不同电压值(1~5V以内),不知道PWM放置以后如何连接到芯片引脚

网友A:
Designer5.3 有自动走线的功能。
按住Shift,左击PWM输出,然后映射出可以连接的 IO 口,(橘黄色的线),然后点击你想要输出的 IO口,即可!

网友B:
自动走线功能还是蛮好用的。不过你最好还是仔细读一下那片入门手册,写的还可以

楼主:
好的,我试下哈

网友C:
四个PWM,控制四路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