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合适的电压比较器或运放型号

楼主(2015-04-27):
求一适合的电压比较器或运放,当作品传统电压比较器用,LM339试验过效果不太佳,求高速器件型号。
需求如下:
    当输入信号峰值超过3.1V标准电压后,电压比较器输出跳变(低电平到高电平,或高电平到低电平),触发单片机上升沿或下降沿中断
应用情况如下:
1.信号最高频率:50kHz
2.信号最大幅值:3.3V
3.所接单片机:STM32F429(3.3V的IO口)
4.供电电压:目前5V单电源

谢谢回答!

网友A:
不见得339满足不了你的要求,OC的上拉电阻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见得339满足不了你的要求,OC的上拉电阻多大?

3.3k

网友B:
有几个问题没看明白:
1. “LM339试验过效果不太佳”具体是指什么要求不能满足?
2. 为什么会考虑需要高速器件?
3. “输入信号峰值超过3.1V跳变”是不是指峰值小于3.1V时输出一个电平,而高于3.1V时输出相反的电平?中间是否可以有一个过渡区间(滞后:比如小于3.05时输出一个电平,而高于3.15时输出相反的电平)?
4. 输入信号具体是什么样子的?能不能晒个图?

网友C:
50KHz不算高速。
由于STM32F429 I/O口3.3V,与比较器5V工作电压不同,所以还是用open drain输出架构的比较器更合适,可以看看SGM8749:

网友D:
用如韵电子的CN302,外围元件少,可灵活设置迟滞.
附技术资料.

网友E:
那找个失调电压低点的,轨对轨的电源运放好了,可以到TI网站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