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信号链] 求合适的电压比较器或运放型号

楼主(2015-04-27):
求一适合的电压比较器或运放,当作品传统电压比较器用,LM339试验过效果不太佳,求高速器件型号。
需求如下:
    当输入信号峰值超过3.1V标准电压后,电压比较器输出跳变(低电平到高电平,或高电平到低电平),触发单片机上升沿或下降沿中断
应用情况如下:
1.信号最高频率:50kHz
2.信号最大幅值:3.3V
3.所接单片机:STM32F429(3.3V的IO口)
4.供电电压:目前5V单电源

谢谢!

网友A:
信号最高频率:50kHz   LM339 是能够应付的. 延迟时间太长了吗?
试验过效果不太佳, 到底是什么情况, 或许不是这个器件的问题呢?

你可以去 http://www.ti.com.cn/lsds/ti_zh/ ... rator-products.page 找一更好性能的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最高频率:50kHz   LM339 是能够应付的. 延迟时间太长了吗?
试验过效果不太佳, 到底是什么情况, 或许 ...

LM339反应不是很好,上升沿成圆弧了,下降沿倒陡峭

网友A:
LM339反应不是很好,上升沿成圆弧了,下降沿倒陡峭

这个问题是所有比较器的共性, 原因是比较器不像运放有推挽输出, 而是集电极开路输出, 所以上升沿要通过外部的上拉电阻完成.
这一点特别要注意.

网友(2015-05-27):
楼主最终选的哪个型号

楼主(2015-06-29):
最后我发现,我应该做的是峰值检测器……所以没再考虑……

网友B:
去德州仪器webench上查看

网友B:
能根据你的要求选择这个

网友C:
去官网选择吧,有在线选型工具

网友D:
器件选型很讲究,选好了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