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运放后的C2有什么?

楼主(2015-04-27):
13AC输入,16.8DC输出,图中运放后C2的作用是什么,整个电路大概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谢谢各位

网友A:
接在运放的输出和反相输入之间,应该是相位补偿吧

网友B:
通常说法就是相位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在运放的输出和反相输入之间,应该是相位补偿吧

想请教哈老师,R14存在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说法就是相位补偿

想请教哈老师R14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请教哈老师,R14存在的作用

运放的+输入是电源经R10和R9的分压,而运放的-输入就是R14,它连接MOS管的S极,也就是R8那里。
当电流增大使得R8的电压超过R10+R9分压时Q1栅极电压降低起到限流的功能。
同时R14和C2的R*C值也是相位补偿所需要的。

网友C:
防止自激振荡,使电路更稳定;

网友D:
这是太阳能充电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输入是电源经R10和R9的分压,而运放的-输入就是R14,它连接MOS管的S极,也就是R8那里。
当电流增 ...

没有R14直接把运放的—负输入接R8不是更能快速采集到电流增大引起的电压变化,从而来切断MOS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R14直接把运放的—负输入接R8不是更能快速采集到电流增大引起的电压变化,从而来切断MOS管? ...

是限流,不是切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限流,不是切断吧?

主要想了解哈R14没有,直接把运放-输入接R8,无论是限流还是切断,也能达到效果,甚至更快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想了解哈R14没有,直接把运放-输入接R8,无论是限流还是切断,也能达到效果,甚至更快啊 ...

它要和C2构成需要的R*C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