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IMX6 Solo处理器运行速度

楼主(2015-04-27):
    我正在做有关IMX6相关的裸机开发,现在用的是IMX6 Solo处理器,现在在测试IMX6处理器的性能,以IMX35作为比较对象,最终测试时发觉IMX6运行程序的速度比IMX35还慢,现在想请教下IMX6 Solo处理器运行性能除了和处理器主频,SDRAM频率,cache有关外,还有没有其他方面因素会对处理器运行速度产生大的影响,希望做过这方面的开发的人能够提供帮助,谢谢!

网友A:
我都是在linux下面弄的,一般使用命令察看cpu的速度......直接裸奔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在linux下面弄的,一般使用命令察看cpu的速度......直接裸奔没见过...... ...

linux中查看到的IMX6最大运行速度能达到多少MIPS?

网友A:
当时试的时候,应该是4个1G吧,好久没弄了......我用的是imx6q......估计你哪里没有设置对吧,正常都能达到芯片描述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时试的时候,应该是4个1G吧,好久没弄了......我用的是imx6q......估计你哪里没有设置对吧,正常都能达到 ...

其实我现在的情况是频率设置为1G了,cache也都开了,SDRAM跑200MHz,但是最后测试跑的速度比532MHz的处理器速度还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现在的情况是频率设置为1G了,cache也都开了,SDRAM跑200MHz,但是最后测试跑的速度比532MHz的处理 ...

那就不清楚了,我用的imxq是linux系统,真没用裸奔过......不过频率跟电源管理芯片也有关系,你可以查查......

网友B: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如果没有解决,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