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485无**常通信

楼主(2015-04-27):
最近做了一台仪器,需要用到485与传感器和点火系统通信,主控板、传感器采用隔离型开关电源供电,点火系统独立供电,传感器和点火系统接口并接在主控板MAX485接口上,现象如下:
1、主控板与传感器通信正常
2、主控板与点火系统通信异常(没反应),(主控板)仿真情况下,偶有一两个字节蹦到中断
3、拔掉接口,点火系统通过转接口与PC连接,通信正常;主控板通过转接口与PC连接,通信正常
4、点火系统AB线交叉接入主控板,没反应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非常感谢!!!!!

网友A:
AB线反了?

网友B:
你主控板通信肯定没问题了,重点查查点火板是否有硬件或软件问题

网友:
硬件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