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Nucleo-F070RB评测+环境搭建+例程

楼主(2015-04-28):
1、STM32-NUCLEO-F070RB开发板简介
NUCLEO-F070RB是ST公司推出的一款针对STM32F0系列设计的Cortex-M0开发板,具有 mbed 功能,支持Arduino。
同时还提供 ST Morpho 扩展排针,可连接微控制器的所有周边外设。
开发板基于STM32F070RBT6设计,开发板还集成了ST-LINK/V2仿真下载器(但仅对外提供SWD接口),免除使用
者另外采购仿真器或下载器的麻烦。并且具备Arduino接口,可接入 Arduino 巨大生态系统的各种 Shield 扩展板,
让开发者能够轻松快速增加特殊功能。
ST提供丰富的示例程序,让使用者能够更快速的入门STM32F0单片机。
         NUCLEO-F070RB开发板板可工作于广泛的开发环境,包括IAR EWARM、Keil MDK、mbed、基于GCC的IDE
      (Atollic TrueStudio)等。开发板实物图如下。
NUCLEO-F070RB开发板预留可丰富的外部接口,详细图示如下。最值得大家惊喜的是开发板板载ST-ST-LINK,仅仅使用
一条Mini-USB线就可以完成下载、调试等功能,彻底告别外接JLink使用20pin IDC下载接口的时代,再也不用担心需要外
购下载器或者忘带下载器等问题。
2、准备开发环境
  通过第一小节对开发板做一个总体的介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强大的开发板开发前需要哪些准备工作。
(1)    安装自己喜欢的集成开发环境。
如过你安装的是EWARM ,则需要安装7.10.3或者更新的版本。如果是MDK-ARM,则需要安装5.0.1或者更新的版本。
以下的测试中本人使用MDK-ARM 5.11
(2)    安装ST-Link驱动。
如果电脑自动安装失败,可以在安装集成开发环境后使用集成开发环境自带的驱动进行安装。本人测试时使用
MDK-ARM 5.11自带的ST-Link的驱动,驱动位于实际安装路径下的“ARM\STLink”,本人安装目录为
“E:\Program Files\Electric_Software\MDK-V5.11\Core\ARM”,如下图供大家参考。
STlink安装成功后如下图所示:
如驱动没有正确安装,则在计算机设别列表中显示为位置设备,此时只要【右击】,然后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更新驱动驱动软件】
最后选择【浏览计算机软件以查找驱动程序软件】,,然后找到MDK-ARM 5.11的安装目录下的“ARM\STLink”文件夹,等待约1分钟
左右驱动程序会自动安装。
(3)       到ST官网www.st.com/stm32nucleo下载资料。
登陆官网后按照如下如选择NUCLEO-F070RB
(4)       将NUCLEO-F070RB模块连接到电脑。

楼主:
3、第一个程序
(1)首次打开MDK-ARM 5.1开发环境时没有各个厂家的器件,直接打开工程软件会提示没有找到MDK-ARM 5.1
对芯片型号重新进行了分类。**MDK-ARM 5.1后打开软件。如下图所示点击“Pack Installer”。

点击下图所示的更新图标。等待约2-3分钟,更新完设备列表后就能够看到STM32 F070系列的设备了。

完成上述步骤后就可以看到ST相关系列的微控制器,如下图中的STM32F070RB。

(2)使用官方代码实现LD2间隔1秒点亮,点亮2秒后熄灭。
使用MDK-ARM 打开源代码,并编译通过后如下图:

int main(void)
{
  /* This sample code shows how to use GPIO HAL API to toggle LED2 IOs
in an infinite loop. */
  /* STM32F0xx HAL library initialization:
       - Configure the Flash prefetch
       - Systick timer is configured by default as source of time base, but user
can eventually implement his proper time base source (a general purpose
timer for example or other time source), keeping in mind that Time base
duration should be kept 1ms since PPP_TIMEOUT_VALUEs are defined and
handled in milliseconds basis.
       - Low Level Initialization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to 48 MHz */
SystemClock_Config();
  /* -1- Enable each GPIO Clock (to be able to program the configuration registers) */
  LED2_GPIO_CLK_ENABLE();
  /* -2- Configure IOs in output push-pull mode to drive external LEDs */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Struct.Pin = LED2_PIN;
HAL_GPIO_Init(LED2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3- Toggle IOs in an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HAL_GPIO_TogglePin(LED2_GPIO_PORT, LED2_PIN);
    /* Insert delay 100 ms */
HAL_Delay(1000);    //官方初始值为100,此处修改为1000即可实现每个1S点亮
//点亮1s后又熄灭的功能
  }
}
至此完美的完成了STM32-NUCLEO-F070RB开发板的测试。最后给大家附上开发板的原理图。

楼主:
word版分享

小视频:

网友A:
版主好早呀,感谢分享。
我的板子要等活动结束才能收到了。

网友B:
不错,帮顶,新手值得看看,貌似我已经入门了

网友C:
来给你顶顶帖子~~

网友D:
你也拿到板子了?

网友E:
很好的技术帖子。学习了!

网友F:
不错,写的很详细,学习一下~!

网友G:
我的板子怎么还没有到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也拿到板子了?

呵呵   恩   很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好的技术帖子。学习了!

感谢阿牛哥的支持

网友H:
谢谢版主分享,一场及时雨

网友I:
板子还没有够到,只能先用STM8的练基本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板子还没有够到,只能先用STM8的练基本功了.

加油

网友J:
过来听课。

网友K:
其实可以用 STM32CubeMX 这个软件试试

网友L:
内置USB,这个很有吸引力

网友M:
非常详细,顶一顶。。。

网友N:
顶一个,有空学学

网友O:
先来听课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O:
先来听课学习。

欢迎欢迎

网友P:
速度好快,写的挺细致的

网友Q:
很感兴趣,先记号。

楼主:
引用 网友Q:
很感兴趣,先记号。

简单的一些分享   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R:
嗯,不错的帖子,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嗯,不错的帖子,收藏了!

感谢支持

网友S:
我重新装了一下keil 5.14,但是为什么更新不了啊,始终是23%

网友S:
引用 楼主:
3、第一个程序(1)首次打开MDK-ARM 5.1开发环境时没有各个厂家的器件,直接打开工程软件会提示没有找到MDK ...

这个用官方代码指的是啥啊,能给个链接吗,使用起来好困惑啊……

网友T:
入门的好资料啊

网友U:
GPIO 定义的时候好像要加上结构体才行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有问题,不然编译不通过

网友V:
ST提供丰富的示例程序,让使用者能够更快速的入门STM32F0单片机。帮顶!!!

网友W(2015-06-12):
等待楼主继续更新~:)

网友X(2015-08-08):
版主,我的也是这么下载的,但是下载完了,还能正常运行,但是我断电后,再上电,就不行了,就像里面没有下载程序一样,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12-09):
不好意思啊   没有再继续

楼主(2018-03-04):
比较久远了

网友Y:
引用 楼主:
3、第一个程序(1)首次打开MDK-ARM 5.1开发环境时没有各个厂家的器件,直接打开工程软件会提示没有找到MDK ...

很完整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