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才开始学习Cypress的单片机,请教问题

楼主(2015-04-28):
Psoc4的最大时钟是多少?外部晶振可以用多少Mhz的?

网友A:
48 MHz ARM Cortex-M0 中央处理器 , 支持单周期乘法

网友A:
PSoC 4提供了两种内部时钟,一个是精度为±2%的, 3-48
MHz的内部主时钟( IMO), 另一个是32 kHz的低速时钟
( ILO)。 赛普拉斯的PSoC Creator软件提供了ILO校准组
件,使用它可以使ILO达到±10%的实时精度。它还允许外
接1-48 MHz的外部时钟。
PSoC 4 带有四个外设时钟分频模块,每个内置了三个可串
联的 16 位分频器。这样的设计使得时钟系统可以通过编程
来满足大多数的应用。

网友A:
如图所示

网友B:
楼上正解,PsoC4还具有低耗的功能,你下个中文手看下吧

网友B:
给分享一个中文手册

网友C:
我也是新手,在学习过程中,相互交流啊

网友A:
比较初级的问题,一般学习者最好先看下手册或者入门指南,然后再问些问题

网友A:
我也是走了些相同的弯路才总结出来的教训

网友D:
多看书,多在论坛上看

网友E:
努力,认真的学,问题会越来越多的

网友B:
共勉,我最近比较忙,过段时间我写一个Freemodbus的移植,可以参考下

网友C:
这个确实是一个新手问题,好好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