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USB转485,Cypress有成熟的芯吗

楼主(2015-04-28):
才开始学习,我只知道有一个PL2302好像可以USB转232?

网友A:
这个应该有好多的,可以选择带USB接口的主控芯片,Cy好多系列的都带USB接口,而且有丰富的库程序可以用

网友A:
CY在USB接口方面,一直是走在前列的

网友A:
选择Cy不会错的,控制器的内核也有多种,有51内核也有M0的内核,还有M3的内核

网友A:
CY的编程软件也比较好,图形化的,更方便应用

网友A:
PSoC4系列还支持类似FPGA的端口影射功能,即当前端口可设置成不同种类的外设

网友B:
除了CY,其它公司也有好多,比如说用TI的USB430之类的,有很多

网友C:
这个很好做吧,一大把的,Cy也有好多的,建议自己在官网找资料,选型,这样才权威,别人说的不一定都对

网友D:
楼主做完的话给个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