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 的铁电存储不知道怎么样,高手给个推荐

楼主(2015-04-28):
新手,我看了Cy的产品线,好的东西,想找个2K字节左右的存储,能给个推荐吗?

网友A:
可以给你推荐FM24V05

网友A:
65536个字节,不知道你对成本的要求高不

网友B:
铁电确实有优势,但也有它的缺点,就是有点贵啊

网友C:
什么应用,要用到铁电呢,一般的E2PROM应该可以吧,铁电有点贵

网友B:
要考虑成本的应用要注意了

网友D:
FM24V05,除了CY,瑞萨也生产

网友E:
一听铁电,就感觉好高端哎

网友A:
FM24V05真的不错,我用过

网友D:
我最近用24v05发现有时不太稳定,有些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