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路过,再论“超前”和“滞后”(结论)....

楼主(2015-04-28):
“超前”,由因果关系可以断定这完全是个不可能的事情。那么“滞后”呢?信息的“滞后”需要一个最起码的条件是什么呢?其实早在人们使用“延迟线”作为信息延迟手段时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条件,那就是必须有一个具备空间维度的信息暂存机制。由于空间维度的连续性,其间可以存储一连续时间段的完整信息。如果相应的空间维度上的特性均匀、带宽无限且无损,则滞后的信息将是无失真的(如果信号带宽有限那么通道带宽也可以为有限,只要涵盖信号带宽即可)。

我们知道,集总参数电路是由有限个集总参数元件构成,其天生就不具备有暂存任意连续信息的能力。所以,严格意义下的信息无失真滞后在集总参数电路中是无法实现的。这也就是为何在集总参数电路范畴中不存在有真正的延迟电路。

可能有人会提出所谓单谐信号的“超前”和“滞后”问题,这在我另一帖中已经用有限时段信号分割的方法阐明了这个假象的来源。

相关链接:

https://bbs.21ic.com/icview-924992-1-2.html

https://bbs.21ic.com/icview-928910-1-1.html

楼主:
补充说明一点:

在电路中的所谓“延时电路”(譬如最简单的RC)和控制技术中的所谓“预测”(譬如最基本的PID),都不是在此所讨论的概念。这里涉及的是严格意义下的信息“超前”和“滞后”。

楼主:
此外,也再次提醒各位,某些人就是拿着那些常用的术语(我们可能都来不及仔细考量其真实语义和语境)来忽悠大众。

其实,通常我们使用这些术语时,都是被约定在一个特定的语境范围内,而由此得出的语义可能与那个词的相应真实含义相距甚远。如果一定要按照相关词的真正意思去理解的话,可能完全是另一个范畴的东西了。

网友A:
在模拟示波器中,为了让使用者能够看到扫描触发时刻之前的那小部分波形,常使用“延迟线”。
“延迟线”是使用很多个(几十个甚至几百个)集总LC元件来模拟“具有空间维度”的平行传输线。它具有有限带宽,但只要覆盖示波器Y轴放大器带宽,就不会造成Y轴信号“失真”。
这种“延迟线”虽然比平行传输线体积小,但往往也有几十厘米长,甚至达到一米长。

以上算是举例,是个补充。

确实,一定带宽下可以“模拟”延迟线。其实,就算是传输线也有个带宽问题,因为传输线的截面不可能无限制缩小。

楼主:
其实,这里说明了一个非常简单且富有哲理性的东西,那就是

   用空间换时间

网友B:
超前和滞后。

谢谢大家!

说的从来都是相位。

所谓的天气预报。

说的是根据以往的经验推测未来可能的情形。

这可能是很不准确的。

相位的滞后就像低通滤波器。

而相位的超前就像高通滤波。

但本不应该有什么低通和高通滤波器。

再次感谢大家!

运放类的放大电路在带宽之内是开环是90度相位滞后。

但闭环在远小于转折频率处依然没有相位滞后。

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模拟示波器中,为了让使用者能够看到扫描触发时刻之前的那小部分波形,常使用“延迟线”。
“延迟线”是 ...

关于那个LC延迟线,再补充一点:

由于采用LC来“模拟”延迟线,不仅带宽非常有限且其通带内的特性也远不如其它的非LC延迟线。其实道理也很简单,用多个集总LC元件的级联和具有空间维度上的特性均匀材料所制成的延迟线是有着本质的差别。

在那个“续帖”中可以看到,传输线的带宽可以一直平缓地至TE或TM模的截止频率,那是非常宽且特性良好的通带(主要影响其特性的是损耗)。

目前,大概有LC,超声和传输线等延迟线类型(对于光,还有光纤延迟线)。当然,就技术应用而言各有特点,可用性高于“分类学”。

网友C:
发现老抽最近不那么,嗯~~~~算了,不说了。。

帖子很有深度,不过都是纯理论的东西。。好吧,就当听课了。

我记得还有个分布参数来着~~~

不是最近,5年来一直如此。。。

网友D:
老师,来点干货撒,不要老是发大道理

哈哈,这个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