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LINK烧了,那就做个51-SWIM先对付吧!

楼主(2015-04-28):
      这贴是我在21IC的投名贴,CN贴,还望各位老师指教。 发了数次终于发上来了,总是说我未登录,只好不停的编辑。
     上周五耍一个需要18V的OLED时,不小心烧了ST-LINK带U带OLED,损失惨啊!还得继续玩啊,再买一个吧时间和邮费都损耗,看看SWIM协议,正好手头有SH88F4051,内置精度不错的16.5M RC振荡,就用它了,动手吧!
       需要的话做成脱机烧写就很EASY了。

网友A:
这个好做吗?别的型号单片机行不行?

网友A:
我也想做一个,但是没有这技术,需要准备什么硬件啊?手里有stm8S003f3p6,有stm32f103c8t6,也有at89s52,这几个都可以吗?

楼主:
1T,10MHZ最好12M以上,有下降沿标志可供检测的U就可以做,如果是做脱机写,8脚的STC的15F01(没有硬件串口)都可以,否则选带串口的1T单片机
用STM的也可以,可是都没有STLINK了,咋写进去呢?

网友B:
再买一个吧。

网友C:
不错不错,楼主能否分享下代码?

网友D:
不错,这都可以,呵呵;

网友E:
用汇编啊!
写很容易的!
读数据的时序容易死机和出错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1T,10MHZ最好12M以上,有下降沿标志可供检测的U就可以做,如果是做脱机写,8脚的STC的15F01(没有硬件串口 ...

用串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汇编啊!
写很容易的!
读数据的时序容易死机和出错的!

还行,读是有点伤脑筋,耍了一天,还可以。
1T/C51一对CALL/RET就是10多个CK,16M对应的位1低电平只有4CK,很容易掉脉冲,然后就死掉,只能想别的办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做吗?别的型号单片机行不行?

avr 可以,我试过

网友G:
如果楼主能开源分享一起做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