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 不用外部晶振是否可以烧写程序,用什么工具烧写?

楼主(2015-04-28):
下图是我的原理图,做了个简单的板子,但目前无法烧写程序,用keil5 +ST-LINK  总是报错,无法烧写。   用STVP烧写空的程序可成功,但我加载一个网上程序总是报错:
Error : ST-Link error.

Error : < OPTION BYTE programming failed.
Error : < Operation aborted.

有没有大神指导下啊,没有过这个芯片。谢谢啦!在线等

网友A:
我用这个原理图自己焊了一个最小系统,可以下载代码  但是运行不正常 IO口不受控制

STM32F030原理图

STM32F030原理图

网友A:
外部晶振的部分 我是直接悬空着的  没有按照图中的接法

网友B:
外部晶振失效会自动切换至内部RC振荡器的.并且8 MHz内部RC振荡器作为默认的的CPU时钟。

网友C:
晶振不接,没关系;
我都是用内部晶振的;

IO不受控制,用仿真器跟踪下,可能代码不对吧;

网友D:
是不是io时钟没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振不接,没关系;
我都是用内部晶振的;

用内部晶振是不VDDA必须接上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内部晶振是不VDDA必须接上啊。

不管是否内部晶振,模拟和数字电源都要接;

网友E:
你的是因为VDDA没有连接到电压上所造成的。连上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外部晶振的部分 我是直接悬空着的  没有按照图中的接法

使用STM32CubeF0里的一个GPIO反转例子,具体路径“STM32Cube_FW_F0_V1.2.0\Projects\STM32F0308-Discovery\Examples\GPIO\GPIO_IOToggle”,它就是直接使用内部HSI的振荡器,之后倍频到48MHz,反转了两个GPIO。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内部晶振是不VDDA必须接上啊。

STM32F103必须接,STM32F072不接也可以下载程序。这个实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