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单相永磁同步电机堵转换向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5-04-28):
RT,对电机不是很懂,现在单相永磁同步电机可以使用启动电容来实现正反转,但是堵转时电机会反方向转动,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因为转子的位置“有利于”反转。。。。

网友B:
当然会反转,正常的时候转子跟着定子的旋转磁场一起旋转,等到堵转时,定子磁场旋转180度后正好到了转子磁场的后面,就可以把转子往反向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