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S3DH的求助

楼主(2015-04-28):
我现在使用LIS3DH做位置检测,用I2C协议。除了对 INT_CFG进行设置之外,其他都是默认值即没有设置,但读取 INT_CFG和 INT_SRC 的时候都为 FFH 。    我是否还要进行哪些寄存器的设置,或者我读写有问题?

楼主:
我现在是急于应用,想知道位置识别、方位识别、加速度测试方面的细节问题。    虽然没能找到想要的信息,但还是感谢!

楼主:
附:1.在读取OUT_Z_L的时候,若芯片底部朝上(倾斜也可),OUT_Z_L有稳定的数据,正面朝上时,低三位在抖动;这一字节数据并没有因为倾斜角度的变化而变化,是否是正常的??                      2.读取OUT_Z_H 时,即使芯片放着不动也波动很多。        3.调整  FULL SCALE 对他们也没什么影响 。      所以搞不懂这些OUT_Z_H(L)   (X 、Y)到底怎么样的代表意义,

网友A(2015-06-14):
楼主您好,我最近也是在用stm8l的I2C读写LIS3DH加速计,遇到一些问题,不知道可否讨论一下?首先我的硬件I2C跑了几天之后就莫名其妙挂掉了,SDA一直拉不上去,后来用模拟的I2C操作,静止时我打印的三轴16位输出的数据(OUT输出寄存器)都为32的整数,不知道结果对不对?可以打印6D方向值;但是我的中断完全没有作用,我设置了阈值、中断持续时间、打开了中断1等参数,只要单片机加了外部中断,程序立马跑死,我想让加速计的任一加速度值超过一定阈值后就产生中断唤醒单片机,不知道该如何如何设置 ,不知有哪位大神可以提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B:
资料已下,我也看看

网友C:
资料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D(2015-08-13):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我最近也是在用stm8l的I2C读写LIS3DH加速计,遇到一些问题,不知道可否讨论一下?首先我的硬件I2 ...

你好,我也遇到跟你同样的问题,I2C读写没有问题,但是就是不产生中断,不知道老兄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A:
我没有用I2C中断,stm8l的I2C我硬件和模拟的都调了好久,官方例程中少了一个事件判断

网友E:
引用 楼主:
附:1.在读取OUT_Z_L的时候,若芯片底部朝上(倾斜也可),OUT_Z_L有稳定的数据,正面朝上时,低三位在抖动 ...

对于加速度计来说,个人理解,即使保持静止不动,第三位也应该是抖动的。因为芯片必然有细微的晃动,而这是肉眼观测不到的。如果说OUT_Z_L字节不变化,我觉得应该不正常。这款芯片是16位数据补码输出,高字节也就是OUT_Z_H中包含了符号信息,OUT_Z_L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始终在抖动。至于OUT_Z_H,它的变化应该与芯片在垂直方向的倾斜度有关。
这是3轴加速度计,X,Y,Z3个轴,XY是平面方向,Z是垂直方向。建议认真阅读数据手册,做好软件初始化,确认硬件设计是否有问题。

网友F:
ST系列传感器:LIS3DH,LIS331DLH ,LIS302DL,L3G4200DTR,LSM330DLCTR ,L3GD20TR  ,LSM303DLHCTR  ,LSM303DTR  ,LIS344ALH 欢迎选型支持拿样   5945275026QQ

网友F(2015-10-20):
LIS3DH 芯片, 加速度计, MEMS, 3轴, 16LLGA的详细描述:

意法半导体进一步扩大其运动传感器产品阵容,推出功耗极低的数字输出3轴加速计LIS3DH,比市场现有的解决方案减少90%以上的功耗,同时缩小封装面积和提升芯片功能性。
工作电流消耗最低为2μA,这款3x3x1 mm的加速传感器最适合运动感应功能、空间和功耗均受限的应用设计,如手机、遥控器以及游戏机。在±2g/±4g/±8g/±16g全量程范围内,LIS3DH可提供非常精确的测量数据输出,在额定温度和长时间工作下,仍能保持卓越的稳定性。
LIS3DH 加速计芯片内置一个温度传感器和三路模数转换器,可简单地整合陀螺仪等伴随芯片。LIS3DH还可实现多种功能,包括鼠标单击/双击识别、4D/6D方向检测以及省电睡眠到唤醒模式。在睡眠模式下,检测链路保持活动状态,当一个事件发生时,传感器将从睡眠模式唤醒,自动提高输出数据速率。
其它重要特性还包括一个可编程的FIFO(先入先出)存储器模块和两个可编程中断信号输出引脚,可立即向主处理器通知动作检测、单击/双击事件等其它状况。
作为意法半导体最新的MEMS产品,LIS3DH的设计和制造采用意法半导体销售超过7亿支的运动传感器的制程技术。
LIS3DH的软件和引脚与意法半导体LIS331加速计系列兼容,客户可直接换件及轻松升级,进而保护在应用开发上的投资

STMICROELECTRONICS  LIS3DH  芯片, 加速度计, MEMS, 3轴, 16LLGA
加速度范围: ± 2g, ± 4g, ± 8g, ± 16g
MEMS传感器输出: 数字
MSL: -
测量轴: X, Y, Z
针脚数: 16
封装: 每个
SVHC(高度关注物质): No SVHC (17-Dec-2014)
灵敏度最大值: -
灵敏度最小值: -
灵敏度类型: 1mg/数位, 2mg/数位, 4mg/数位, 12mg/数位
封装类型: LGA
电源电压最大值: 3.6V
电源电压最小值: 1.71V

网友G(2015-12-15):
楼主调通了吗?我用这个芯片也有一些问题,I2C通信没有问题,就是读XYZ三个轴加速度都为0,不管你怎么摇晃板子。。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调通了吗?我用这个芯片也有一些问题,I2C通信没有问题,就是读XYZ三个轴加速度都为0,不管你怎么摇晃 ...

解决了吗?我跟你情况一样

网友H:
芯片 静止状态,读出来的,三轴加速度值变化好大!!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I(2016-01-26):
最近在弄这个芯片的三轴加速度进行位置定位,也存在读取三轴加速度值波动很大的问题,您解决了吗?如何处理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芯片 静止状态,读出来的,三轴加速度值变化好大!!是什么原因呢

最近在弄这个芯片的三轴加速度进行位置定位,也存在读取三轴加速度值波动很大的问题,您解决了吗?如何处理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最近在弄这个芯片的三轴加速度进行位置定位,也存在读取三轴加速度值波动很大的问题,您解决了吗?如何处 ...

转换为角度值,数据就稳定了、奇怪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转换为角度值,数据就稳定了、奇怪

LIS3DH只可以出三轴加速度的数据吧?三轴加速度可以转换成角度值吗?
垂直面上做圆周运动的圆环,可以确定其运动的位置吗?

网友J(2016-04-19):
LIS3DH 技术问题我加Q572329804 我们会帮你请ST来解答

网友K(2016-10-08):
引用 网友J:
LIS3DH 技术问题我加Q572329804 我们会帮你请ST来解答

哥们,加一下qq,求助LIS3DH的问题,我的qq 814512923

网友L(2016-11-15):
不想看那个英文的,想找中文的,可是没找到,

网友(2017-04-27):
引用 网友G:
楼主调通了吗?我用这个芯片也有一些问题,I2C通信没有问题,就是读XYZ三个轴加速度都为0,不管你怎么摇晃 ...

你的I2C调通的方便发我一份么?我这初始化都没有过去,发送应答无,奇怪!

你调通了没啊?用的stm8 模拟IIC,我的也是发送了没有应答,示波器抓波形发送正常

网友M(2017-06-30):
一楼好人呐

网友N(2018-05-10):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我最近也是在用stm8l的I2C读写LIS3DH加速计,遇到一些问题,不知道可否讨论一下?首先我的硬件I2 ...

你好 请问你遇到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在调中断1,但是中断一直没起做用。如果你解决了可否一起交流一下,谢谢

网友O(2019-06-20):
引用 网友H:
转换为角度值,数据就稳定了、奇怪

好心人,您是怎么弄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I:
最近在弄这个芯片的三轴加速度进行位置定位,也存在读取三轴加速度值波动很大的问题,您解决了吗?如何处理 ...

您解决了吗,后面是如何处理的,我遇到跟您一样的问题

网友Q(2020-09-02):
楼主解决了吗?可以发一下程序吗?我搞了好久都还不行

网友R:
我的是PCBA 25片,有5片有问题,LIS3DH X轴数据始终为0,这颗料SMT有什么注意事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