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关于中断优先级,中断优先级分组,中断优先级标号的理解

楼主(2015-04-28):
首先,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ATRCR->PRIGROUP设置想要的中断优先级分组,3-〉16GROUP,0SUB。4->8GROUP,2SUB。5-〉4GROUP,4SUB。6-〉2GROUP,8SUB。7-〉0GROUP,16SUB。
然后,设置中断优先级。NVIC-〉IPRx,这个为高4位有效。所设数据参照上面分组情况,定义自己的GROUP和SUB。
最后,中断优先级标号只是芯片厂商默认给的中断标号,如果没有设置上面,怎按照标号顺序相应中断。
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请指点!

网友A:
楼主你好!
如果没有设置,那么就按照芯片手册相对应的中断向量表顺序来,vector值越小,优先级越高。
如果要设置优先级别, 可以调用优先级设置函数:void set_irq_priority (int irq, int prio)
这个可以在arm_cm4.c中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如果没有设置,那么就按照芯片手册相对应的中断向量表顺序来,vector值越小,优先级越高。
如果 ...

优先级分组用定义吗?
默认是000,这是什么分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优先级分组用定义吗?
默认是000,这是什么分组啊?

关于kinetis的优先级设置,请查看这篇NVIC的**,讲的非常详细:
飞思卡尔Kinetis芯片中NVIC模块的中断寄存器的介绍及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