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STM32 SPI采集ADC128S022误差很大,怎么减小误差

楼主(2015-04-28):
程序修改后的测试:
实际电压mv        误差mv        测量mv
4167            200.004639        3966.995361mv
3917                214.470947        3702.529053mv
3679                240.937256        3438.062744mv
3415            241.403564        3173.596436mv
3141           231.870117        2909.129883mv
2881                236.336426        2644.663574mv
2620                239.802734        2380.197266mv
2352                236.269043        2115.730957mv
2084.4        233.135474        1851.264526mv
1836                249.201782        1586.798218mv
1576.8        254.468213        1322.331787mv

楼主:
数据手册,大家帮看看,谢谢

网友A:
加矫正了么,不加矫正的话有可能

网友B:
引起偏差的因素很多, 比如电源的影响, 参考电压的影响, 转换速度的影响...
楼主做了这么个偏差表格, 很用心哪, 鼓励一下! 从楼主试验数据看,
总体上,呈现随电压的升高偏差变小的情况. 并带很大的偏置值, 应该先检查初始校准情况. 一般 ADC 都有自校准的功能. 检查一下这个过程.
另外, 信号源噪声和电源及参考电压的噪声, 会导致随机的偏差波动.

网友C:
有个规律,输入电压越低偏差越大;
看下这个ADC,是不是需要接差分驱动器的;

网友D:
AD前端的电压是什么呢?先排除电源的影响,再找其他的关系。

楼主:
电池供电的,4.2V,用电位器调节测试的

网友E:
这么大误差,绝对是有问题,电路,程序。

不是校正能解决的。

楼主:
采集一路电压误差0.0几mv,采集4路电压值都偏小

网友F(2019-07-04):
误差好大

网友F:
刚好有用到这颗芯片   我的做法用的是模拟SPI的方式,两个方面请注意:1,在转换的过程中SCLK的频率要求:0.8Mhz~3Mhz范围       2,读取时序和写入寄存器时序的时间节点。

网友F:
我最终的误差在30MV左右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