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挽变压器初级匝数设计中所遇到的某个问题╮(╯▽╰)╭

楼主(2015-04-28):
……其实我原本不想发帖,还不是因为那啥的提问原则(少提问多思考,增加效率)。

但问题是百度搜狗谷歌有道好搜搜了个半天没一点眉目。
看书也看了很久,看得是Pressman老先生的《开关电源设计第三版》和Billings老先生的《开关电源手册第三版》。

以上是我发牢骚,真的,我都郁闷死了。

主要问题如下,我尽量写的有条理一些:
1.书上公式是不是错了?

这公式是匝数等于Vp除以‘最佳伏匝数N/V’,也就是38除以0.274等于138.69,然而书上写着38*0.274=10.4匝,不知道是我看错了还是理解错了,亦或是Billings先生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开个玩笑),或者是这本书印刷错了?

2.《开关电源手册》和《开关电源设计》俩书某内容互相矛盾,是这样么?

我发现同样是法拉第公式,对于导通时间T这个量,一个是ms单位,一个是us单位,我该信Pressman先生还是Billings先生?因为匝数结果算出来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3.我算得推挽变压器初级匝数是0.5,取1匝,这是怎么回事?
我设计的参数是,输入12V,输出310V 功率1KW,选用EE55磁芯,开关频率是100KHZ,选择安全的峰值磁通密度1200*2=2400G=0.24T,EE55的磁芯截面是353mm^2

选择1匝?
不会炸死不偿命么。。

以上就是我三个问题,我发现网上很少有将自己设计步骤完好的列出来的文献,导致我们这些想做开电的学生对于一些稍微复杂的设计很是郁闷,自己查找也查不到,看书也看不懂。我学校所有搞电的学生目前就我一个人在搞开关电源和模电,其他的人都搞单片机去了,我也找不到能讨论的人呐。
学生初入开电领域,希望得到解答,在此先谢过各位元老。

网友A:
=有原文最好看原文,原文应该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原文最好看原文,原文应该没错=

额,说实话我也打算买一本英文版的看看。

网友B:
知道V和N/V,想得到N,应该是乘。。。。。38×0.274=10.4.。。。。。。。。。

网友B:
它的公式写错了。学过物理的,应该知道除的量纲不对啊

网友B:
第三个,你的磁心很大而且频率也高,1圈并不少。。。。。

网友B:
不过可能需要避免使用1圈——漏感比较大,增加到2圈。。。。。虽然很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可能需要避免使用1圈——漏感比较大,增加到2圈。。。。。虽然很浪费 ...

话说啊 ,我绕这个EE55,拿万用表电感档测一下初级感抗,几乎没数值,按理来讲铁氧体磁芯哪怕是绕一圈电感量都很大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话说啊 ,我绕这个EE55,拿万用表电感档测一下初级感抗,几乎没数值,按理来讲铁氧体磁芯哪怕是绕一圈电 ...

你的功率很大,电感可能并没有多大。

网友B:
电感量是和圈数二次方成正比的,一圈或两圈电感量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量是和圈数二次方成正比的,一圈或两圈电感量很小的。

就绕成这样了,反正也是做一个推挽练练手,不过还是谢谢大师指点啦~

网友B:
站远点,带好防护面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站远点,带好防护面罩。。。。。。。。。

这就是要炸的意思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就是要炸的意思喽。。

搞开关电源哪有不炸上几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开关电源哪有不炸上几回的。。。。。。

2333我以前做全桥半桥,功率也很大,也没有炸过,保护做好了就没事儿了
炸了那是跑极限的攻城狮经常遇到的事儿吧。

网友C:
瞎搞:1,这么大的磁芯跑100K, 磁通控制到800-1200高斯;2,乱套公式,拿一象限的算一三象限的。
这个磁芯,跑30K, 初级1匝+1匝,1000W没任何压力,mosfet退烧很多

网友C:
如果楼主位的图,截自推挽的章节,那么书还真是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瞎搞:1,这么大的磁芯跑100K, 磁通控制到800-1200高斯;2,乱套公式,拿一象限的算一三象限的。
这个磁芯 ...

额,斑竹叔叔啊,这个书还真没有提到法拉第公式有适用第一象限还是一三象限的问题啊。能告知学生正确的公式是什么不?

另外,最后设计的时候,我把开关频率降低到50K,峰值磁密选择+-1600G,安全么?这样算出来初级匝数仍然是1+1T的。

网友C:
你已经认识到+-了,离真理不远了,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已经认识到+-了,离真理不远了,继续。。。

额,我计算的时候delta B就是用+-1200绝对值之和2400G的……

后来我真降到50K了。

网友C:
50K +-1200G, 磁芯热度跟30K,+-2000G相比,磁损少2W,但MOSFET热度就不止大2W了,何况频率高了铜损还会增加。这个一匝限制了用铜量,频率能低就尽量低,对降铜损和开关损耗有利。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K +-1200G, 磁芯热度跟30K,+-2000G相比,磁损少2W,但MOSFET热度就不止大2W了,何况频率高了铜损还会增 ...

明白,谢了大叔,我先试制一个样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