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关于无线芯片AX8052F151的UART

楼主(2015-04-28):
我在用AX8052F151的接收到射频数据之后用UART口输出的过程中会出现输出数据时有时无的现象,我的数据包是40个8bits的数据,但是有时候输出ok,但是有时候只输出4个8bits的数据,各位大侠可否帮小弟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检查程序,有编程不合理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程序,有编程不合理的地方。

恩,已经找出了问题了,初始化位置没放好,对了,你用过AX5051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已经找出了问题了,初始化位置没放好,对了,你用过AX5051吗?

没用过。

网友B(2016-04-13):
在哪里可以找到开发套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