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L 串口升级

楼主(2015-04-28):
各位大神好:

最近在做TI cc2540的SBL串口升级,用的是TI协议栈1.40自带的bootloader,工具用的是serial boot tool1.2的版本,用户程序用的是TI协议栈自带的hosttest工程。

升级过程中出现这样的问题:刚把bootloader烧入目标板后,通过boot tool工具把用户程序bin文件导入目标板可以正常升级,这样来回测试几次都没问题,但是次数多了就会出现timeout的错误提示,必须断电复位目标板才能继续升级,要不然就会一直提示timeout的错误提示。

不知道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希望做过这块的朋友提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吧
SBL是不是下载的那个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吧
SBL是不是下载的那个串口?

没解决,你有好的方法吗?

网友B:
sbl说的就是那个下载的接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sbl说的就是那个下载的接口吧

SBL是说的串口下载,你说的那个下载的接口是只哪个接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SBL是说的串口下载,你说的那个下载的接口是只哪个接口?

对,我的意思就是sbl是用来下载的那个接口

网友(2019-11-28):
后来有解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