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怎么实现PDF转换成word

楼主(2015-04-28):
  如何实现“PDF转换成word”与“word转PDF”
  PDF文件常常会出如今咱们的工作中,有时候咱们需要将制作好的word转换成PDF格局的文件来做成电子书,有时候在网上发现一些比较好的PDF文件想将它转成word文件,那这两大转换窍门该如何实现呢?我们用更多的能够使用软件和一些东西来协助咱们完结。
  方法一、利用word转换成PDF软件
  先说比较简单比较适合大家的方法,当前网上比较流行的一些在线转换工具帮你转换,下面有可以在线转换的工具
  PDF转换成word方法:
  PDF转换成word我们就必须要用到一些软件来帮忙了,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一款比较好的软件。
  软件名:《迅捷pdf转换成word转换器
  使用说明:
  ①进入软件界面后,单击顶部的“PowerPoint”按钮,然后将PDF文件直接拖拽到软件中;
  ②单击下面的 浏览存储 旁边的“点”,设置存放位置;
  ③最后单击“开始转换”按钮,开始转换,转换完毕后会提示“转换完成!”不管它,确定即可。
  单击按钮打开先前设置好的路径,找到转换成功的word文件打开看看,效果应该挺不错的!
  方法二、利用PowerPoint2007或以上版本来完成转换工作
  word转换成PDF操作:
  你可以利用PowerPoint2007或PowerPoint2010的版本中都具有将文件另存为PDF格式的功能,可能比较麻烦点具体操作如下:
  使用PowerPoint2007或PowerPoint2010打开word文件,然后单击“Office按钮”,选择“另存为”,在保存文档副本中选择“PDF”;
  选择保存的路径,此时,PowerPoint程序会弹出个“正在发布”窗口,发布完成就可以了。
  如果您需求更具体了解pdf转word的有关信息或索取有关材料,期待随时与我联络!

网友A:
用Adobe Acrobat 7.0 Professional打开pdf文件后另存为xxx.doc文件就行了,但原文件若是图形格式,在word中也是图形格式,不能编辑,用处不大.

网友B:
好吧,说能转的请帮我把STC的单片机PDF文档转换成WORD格式吧,我想把那些广告去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吧,说能转的请帮我把STC的单片机PDF文档转换成WORD格式吧,我想把那些广告去掉。 ...

是图片格式的就漏气拉,转好了不能编辑.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