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电机、马达要调哪些参数

楼主(2015-04-28):
  日常生活中,我们所使用的手机、电视机、电脑等,当然也包括机械类产品,使用前都是需要调节好相关参数后,才能更好的方便正常使用,那么松下伺服电机要调哪些参数呢,具体请看下文。

  松下伺服电机要调哪些参数具体如下:

  一、松下伺服电机基本接线。

  【1】主电源输入采用220V,从L1、L3接入(实际使用应参照松下伺服操作手册)。

  【2】控制电源输入r或t,也可以直接连接220V。

  【3】伺服电机接线方式(见松下伺服操作手册第22至23页),编码器接线(见松下伺服操作手册第24至26页),切勿接错。

  二、松下伺服电机试机步骤。

  【1】JOG试机功能:仅按基本接线就可试机。

  a.在数码显示为初始状态‘r0’的状态下,按‘SET’键。

  b.然后连续按‘MODE’键直至数码显示为‘AF-AcL’。

  c.然后按上、下键至‘AF-JoG’。

  d.按‘SET’键,显示‘JoG -’:按住‘^’键直至显示‘rEAdy’。

  e.按住‘<’键直至显示‘SrV-on’。

  f.按住‘^’键电机反时针旋转,按‘V’电机顺时针旋转,其转速可由参数Pr57设定,按‘SET’键结束。

  【2】内部速度控制方式。

  a.COM+(7脚)接+12~24VDC,COM-(41脚)接该直流电源地。

  b.SRV-ON(29脚)接COM-。

  c.参数No.53、No.05设置为1(注:此类参数修改后应写入EEPROM,并重新上电)。调节参数No.53,即可使电机转动。参数值即为转速,正值反时针旋转,负值顺时针旋转。

  【3】位置控制方式。

  a.COM+(7脚)接+12~24VDC,COM-(41脚)接该直流电源地。

  b.SRV-ON(29脚)接COM-。

  c.PLUS1(3脚)、SIGN1(5脚)接脉冲源的电源正极(+5V)。

  d.PLUS2(4脚)接脉冲信号,SIGN(6脚)接方向信号。

  e.参数No.02设置为0,No42设置为3,No43设置为1。

  f.PLUS(4脚)送入脉冲信号,即可使电机转动;改变SIGN2即可改变电机转向。

  g.另外,调整参数No.46、No.4B,可改变电机每转所需的脉冲数(即电子齿轮)。

  以上就是关于松下伺服电机、松下伺服马达要调的参数。希望可以帮助到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