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MK64采样通道有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5-04-28):
在定时中断中读取AD通道数据,在主程序中每循环50次打印3周期数据,不加电压时有干扰,示波器可以看出干扰频率与采样频率相同,请飞思卡尔大神指点!

网友A:
楼主,不加电压是什么意思?
AD引脚悬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加电压是什么意思?
AD引脚悬空?

是的

网友A:
ADC引脚不要悬空,悬空会受到干扰。
你测试要么给低,要么给高,反正要给一个在VREFL和VREFH范围内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引脚不要悬空,悬空会受到干扰。
你测试要么给低,要么给高,反正要给一个在VREFL和VREFH范围内的电压 ...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