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dali协议库问题

楼主(2015-04-28):
        新手求教。我想在dali协议库里增加一些操作IO口的功能,比如按某个按键的时候,指定的IO口出个低电平,或者其他类似的功能,这样是否可行?但是现在死活都改不了电平状态,请大家指教一下。我在DALI_Init里加入了那4句操控PA2,设置断点可以进去,应该PA2要出个高电平吧,但是一直都是低电平,这是为什么?还有哪里需要设置些什么吗?
void DALI_Init(TDLightControlCallback LightControlFunction)
{
  /* Pull-up Vdd pin for data output */
  DALI_PULLUP_PORT->ODR |= (1<<DALI_PULLUP_PIN); //high level
  DALI_PULLUP_PORT->DDR |= (1<<DALI_PULLUP_PIN); //output mode
  DALI_PULLUP_PORT->CR1 |= (1<<DALI_PULLUP_PIN); //push-pull
  DALI_PULLUP_PORT->CR2 |= (1<<DALI_PULLUP_PIN); //slow slope

  GPIOA->DDR |= 1<<2;
  GPIOA->CR1 |= 1<<2;
  GPIOA->CR2 |= 1<<2;
  GPIOA->ODR |= 1<<2;

  /* button pin for data input */
  DALI_BUTTON_PORT->DDR &= ~(1<<DALI_BUTTON_PIN); //input mode
  DALI_BUTTON_PORT->ODR &= ~(1<<DALI_BUTTON_PIN); //low level
  DALI_BUTTON_PORT->CR1 |=  (1<<DALI_BUTTON_PIN); //pull-up
  DALI_BUTTON_PORT->CR2 &= ~(1<<DALI_BUTTON_PIN); //interrupt disable on pin

网友A:
单看你发的没看出啥问题,找找其他原因吧。
PA2貌似是晶振的引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看你发的没看出啥问题,找找其他原因吧。
PA2貌似是晶振的引脚吧。

谢谢,已经解决,犯了个更2的错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犯了个更2的错误

解决了就好;

网友C(2019-03-29):
专注于介绍推广DALI技术,关注微信订阅号“大力哥谈DALI”,微信添加搜索dalitalks,回复“资料共享”下载最新DALI 协议标准资料。
知乎专刊: zhuanlan.zhihu.com/dali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