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升级失败,下载器不能用了!请帮忙给个解决办法。

楼主(2015-04-28):
用ICE下载器下载程序时,提示升级固件,升级失败,下载器不能用了。
按照论坛里网友给的解决办法:

可以用另一个nulink等烧录器,烧录这个
1、打开坏的这个,上面有5个插孔,方的那个是VDD,
2、用ICP等软件,选择nuc100,
3、原始固件在C:\Program Files\Nuvoton Tools\ICPTool\Nu_Link,ICE_ISP燒到LDROM
NUC1xx_ICE_M0燒到APROM
4、A烧录B,成功

但是还是不能再用了。。
已经有好几块板点了升级,都坏了。
请大家给个办法啊!
用的下载器是 NU-link-me

网友A:
开MDK,选择下载,提示升级固件,这时把UNLINK芯片的57脚接地后把unlink插入,再点击OK,开始正常升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