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关于dsp识别二维码的问题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15-04-28):
小弟在做关于dsp识别二维码的相关工作,不知道有没有前辈做过类似工作。用的是什么芯片,识别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A:
这应该是DSP C5000系列的强项

网友A:
建议选择TMS320C55X系列吧

网友A:
他们有应该在指纹识别上   你找找应该有很多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们有应该在指纹识别上   你找找应该有很多资料

感谢回复,我就想问下做过的大神。这种二维码系统的效率怎么样,识别的速度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就想问下做过的大神。这种二维码系统的效率怎么样,识别的速度如何 ...

只干这一件事的话   我觉得速度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