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EA64 时钟配置问题

楼主(2015-04-28):
你好,我现在用pe10.4,芯片KEA64,
想用8M 外部晶振,按数据手册应该是可以设置core clock为32M,
但是在pe的 clock configurations 选项中,system clock,出现错误,数字是32,但是有错误提示。core clock cannot exceed 20M.

楼主:
ICS SETTING 如下图

ics setting

ics setting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现在用的芯片全称是什么?

楼主:
第一张图 左边 有显示 SKEAZN64MLH2 in LQFP 64-pin package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张图 左边 有显示 SKEAZN64MLH2 in LQFP 64-pin package

你好!
我刚新建了一个,我认为这个是PE的bug,KEA64你选择的这款芯片应该是40M主频的,但是PE给加了个后缀2,认为是20M主频,所以限制了并且报错。

网友A:
这个bug,我们会上报,不过,现在我看这样,你如果想要是32M,你可以先把ICS output prescaler配成2, 然后生成代码。
生成代码之后,你再手动修改下ICS_C2的BDIV值,这样还是能把主频给配成32M的。

网友A:
然后,把CPU代码锁上:

楼主:
OK,多谢版主的解答。

另外,如果我想8M 外部时钟,生成core clock 40M,可以实现吗,怎么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多谢版主的解答。

另外,如果我想8M 外部时钟,生成core clock 40M,可以实现吗,怎么实现?   ...

不可以,因为FLL的系数是1024是死的。
你可以自己倒推下,如果要40M,那么输入FLL的就是39.0625K, 你8M经过整数分频,是不能达到这个值的。
况且,你的分频系数,还是由RDIV决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多谢版主的解答。

另外,如果我想8M 外部时钟,生成core clock 40M,可以实现吗,怎么实现?   ...

要达到40M, 晶振上10M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达到40M, 晶振上10M就可以了。

我看到手册上有个例子,8M 可以输出CORE CLOCK 40M;这个是怎么实现的?

8-40

8-4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到手册上有个例子,8M 可以输出CORE CLOCK 40M;这个是怎么实现的?

注释是错误的,你如果自己推一下就知道了。
8M/256 *1024=32M

网友A:
关键是KEA64的FLL倍率是1024,手册上面278页写了,不是1280.
如果像KEA128的,FLL是1280,那么就是40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释是错误的,你如果自己推一下就知道了。
8M/256 *1024=32M

就是因为跟我计算的不一样,所以很纳闷,才问你的,
谢谢!   按照你的说法,那我们的理解应该是对的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跟我计算的不一样,所以很纳闷,才问你的,
谢谢!   按照你的说法,那我们的理解应该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