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化器振荡电路求解

楼主(2015-04-28):
现在我们想用单片机取替可调电阻来调雾量,这个电路应该怎样取舍单片机的PWM接到哪里才对呢?

楼主:
有34V的画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34V的画少了!

集电极若是接34V,那就说什么也不能振荡了——晶体被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找个正确的电路,上面集极都木有直流电。

网友A:
还是不对。
基极没有偏置电流,不可能自行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找个正确的电路,上面集极都木有直流电。

这样应该没错了

网友C:
直接用mcu驱动

楼主:
是的,电路较为复杂,切入口拿不准!

网友C(2015-09-19):
这个就是MCU直接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