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TL431怎么计算输出电压

楼主(2015-04-28):
为什么输出电压不是5V,而是15V,请帮忙解释,谢谢

网友A:
管脚搞错了吗?

楼主:
能帮忙解释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帮忙解释下吗?

因为它该输出5V。
但你说了,它没有输出5V而是15V,应该是坏了,或者没有焊接好/连接好

网友B:
卧槽。。。。。。。才发现跟随器居然接反了。。。。。。。。

网友C:
跟谁器这接法阿~

网友D:
tl431输出是5v,运放接错了

网友E:
是的 运放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tl431输出是5v,运放接错了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