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位计一直毛病。。。

楼主(2015-04-28):
由于想选一个3.3V供电的数字电位器,楼主用的是ISL22414,不太通用,弄了半个多月,都没有找到问题所在。。。有没有人用过这个芯片的? SPI通讯,数据从0x00到0xff,有的能发送成功有的不行,怎么都找不到原因啊,挠头饶头……

网友A:
电路呢?程序呢?

网友B:
很常见的一个芯片呀,是不是你的SPI问题?你先按软件画出时序图分析一下,再换片其他的SPI器件试试时序。

网友C:
说明程序编制有误,先去检查SPI时序,再去检查指令。

网友D:
建议用逻辑分析仪看看spi通讯的时序啊,时许问题没有好办法

楼主(2015-06-15):
此问题一直存在,后来换了一个AD5290,马上就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