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

楼主(2015-04-28):
今天测试板子的时候偶然发现用万用表黑笔接3.3V,笔色接GND就是短路的,但反过来接就正常,把电池拔掉后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请问有人能够解释这种现象吗?

网友A:
万用表电阻档要使用内部电池。内部电池与板子上电池同向串联和反向串联结果当然不一样。
你在测电阻时是带电源测的,这绝对是违反万用表使用规定的。幸亏是电池,若是大功率高电压板子,不仅万用表要烧,人身也可能有危险。

网友B:
不仅"短路",还会烧表或指针弯曲。

网友C:
带电测 电阻或者短路档
千万不可取

网友D:
居然带电测短路。。。。。。。。。。。。有没有冒烟?

网友E:
以前有人直接用电流档测380V电压,万用表直接炸掉,幸好人没有受伤

网友F:
LZ 还不太会正确使用万用表

网友G:
呵呵,这样测量不短路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