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如何去除单片机初始化IO口全为高电平带来的干扰

楼主(2015-04-28):
单片机初始化引脚都为高电平。所以与之相连的ad引脚也瞬间被置为高电平。后来才恢复低电平、现在我要检测ad引脚为高电平。那么初始化时单片机对其造成的干扰怎么去除啊?
自己试过 先检测再延时重复检测的方式.,..貌似没效果。。单片机上电那一瞬间的高电平干扰去不掉啊?
求大神

楼主:
在c语言初始化函数中也把该单片机引脚置0了。。但是貌似没用啊???

网友A:
这个不应该称之为干扰吧,这是Intel有意为之的设计之一。
如果多加一个非门电路或者用NPN三极管驱动能不能解决楼主的问题呢?

网友B:
这是芯片的上电复位值,不是干扰,中颖的51芯片可以通过编程代码选项设置上电默认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