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极管搭建一个简单运放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4-28):
好像铃木雅臣《晶体管电路设计》里面有介绍。第12章。

网友B:
下面是一个很简单的运放电路。你要这东西干嘛?用三极管搭这么麻烦。很多教科书都有的,还有原理的详细讲解。是老师布置的作业吗?

网友C:
贴个EDN上的三个三极管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贴个EDN上的三个三极管的:

这么作10个100W也不是问题。

谢谢大家!

但能稳定吗?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E:
楼主的唯一条件是简单,那么一对差分管就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么作10个100W也不是问题。

谢谢大家!

打不死的小强。。

牛人啊·······分析下这个电路有啥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下面是一个很简单的运放电路。你要这东西干嘛?用三极管搭这么麻烦。很多教科书都有的,还有原理的详细讲解 ...

你确定这能用?不振起来就见鬼了

网友G:
最简单的应该是一个晶体管。。。。。。

网友H:
运算放大器(英语:Operational Amplifier,简称OP、OPA、OPAMP、运放)是一种直流耦合,差模(差动模式)输入、通常为单端输出(Differential-in, single-ended output)的高增益(gain)电压放大器。

从这个说法看,单个晶体管是肯定完成不了的。4楼的电路才符合要求,当然最后的射极放大不是必须的。

楼主:
好,谢谢大家,我主要是同来分析运放虚短虚断的原理,准备结贴了

网友E(点评):
现成的运放块分析不是更好?

网友I:
运算放大器的定义就是放大倍数无穷大,估计用个复合管就可以了:200*200=40000,LM324也就这个数。然后是一个强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