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为什么新唐大部分MCU都不带DAC?

楼主(2015-04-28):
想试试新唐的MCU,但发现只有少量MCU带了DAC。
新唐是出于什么考虑不带DAC模块呢?
大家用新唐MCU的时候,又是怎么实现快速DAC的呢?

网友A:
我们是新唐 中颖的代理 ,我有合适的推荐给你,不知你其他资源需求如何?

网友A:
我们是新唐 中颖的代理 ,我有合适的推荐给你,不知你其他资源需求?加我QQ:)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新唐 中颖的代理 ,我有合适的推荐给你,不知你其他资源需求如何? ...

我以为我的贴子只能理解为技术贴,没想到还能转化成广告贴:L
大哥,你太强大了,简直就是化腐朽为神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以为我的贴子只能理解为技术贴,没想到还能转化成广告贴
大哥,你太强大了,简直就是化腐朽为神奇! ...

:P互相帮助 呵呵

网友B:
因为它增加了成本,卖得会贵一些。
你可以选带DAC的型号——它要贵一点。

网友C:
一个DAC有多少成本?

网友D:
DAC精度要求一般的话用PWM 做DAC

网友E:
现在电子基本数字化控制,DAC在消费电子应用越来越少了。
加DAC 加成本,让自己的单片机没有优势。

网友F:
那就果断的换掉;P

网友G:
这应该是市场导向的结果吧,大部分需求用PWM+RC滤波,都能做到DAC要求的结果。
有精度或者其他特殊要求的话当然用自带DAC的或者外挂DAC芯片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应该是市场导向的结果吧,大部分需求用PWM+RC滤波,都能做到DAC要求的结果。
有精度或者其他特殊要求的话 ...

如果用MCU内嵌的普通PWM,精度高就得速度慢,速度稍微快点,精度就没救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以为我的贴子只能理解为技术贴,没想到还能转化成广告贴
大哥,你太强大了,简直就是化腐朽为神奇! ...

这种代理真是无孔不入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I:
STM32F103  很多都是 带有 ADC ,,却不带 DAC。。

难道集成电路工艺里:: DAC 难度 大于 ADC。。?? ...

DAC难度不大,成本增加很多。

网友J:
DAC是种输出工具,一般声卡等设备上使用,比如TI的DAC,好多是做USB声卡用的。

网友K(2015-06-29):
DAC一般是输出工具,做声卡用,单片机主要做控制的。

网友L:
DAC是输出工具,单片机一般用于控制,控制只需要通过数字量做就行了,如果用DAC,直接外挂就行了,那样更好的抗干扰。。

网友M:
不止新唐, 其他的也没带啊。

网友N(2017-09-14):
对呀,现在有带DAC的吗

网友:
DAC一般是用做输出的嗦 学习了

网友O(2021-10-13):
新唐有出四个DAC的M030G/M031G系列产品,还有一个非常精准的Temperature sens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