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stm32f103c8t6做HID设备,如何设置report id

楼主(2015-04-28):
我在网上下载的HID的例子,可以直接编译运行的,ReportDescriptor里面没有定义report id我就加上去,如下:0x85, 0x01, //   REPORT_ID (1)
加上去后,可以正常编译,运行,PC上也可以识别到设备,但是读不到数据了(HID里面是自动不停的发数据到PC)。

另外,我在HID里面定义的数据长度是22,PC上到读到的数据长度是23,而且数据的第一位被插了一个0x00进来,比如说我发送数据为0x11,0x22,0x33,0x44....等,PC读到的数据是0x00,0x11,0x22,0x33,0x44。

问题:
1、多出来的这个字节,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定义report id就被默认为report id为0?
2、如果我定义了report id,是不是我发送多少位数据,接收到也是多少位数据?并且第一位数据,就是report id?

@computer00

网友A:
圈圈书上应该是讲了的,楼主翻翻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圈圈书上应该是讲了的,楼主翻翻书

圈圈的哪本书?在哪里买?我没有圈圈的书,我也是搜索资料的时候,发现圈圈是个牛人,所以@圈圈:lol

您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圈圈的哪本书?在哪里买?我没有圈圈的书,我也是搜索资料的时候,发现圈圈是个牛人,所以@圈圈

您 ...

你找找吧,不只有书,网页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找吧,不只有书,网页也有

谢谢,我昨天晚上看了书,提到了描述符,但是没有提到具体用法。网上也很多复制了书的内容。我再查查资料吧。我需要的是具体写一个描述报告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找吧,不只有书,网页也有

感谢版主,已经解决了,我添加了report id后,发的数据长度应该减1,现在可以正常出数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已经解决了,我添加了report id后,发的数据长度应该减1,现在可以正常出数据了。 ...

:D

网友B(2015-09-05):
我在HID里面定义的数据长度是6,PC上到读到的数据长度是7,而且数据的第一位被插了一个0x00进来,比如说我发送数据为0xa1,0xa2,0xa3,0xa4等,PC读到的数据是0x00,0xa1,0xa2,0xa3,0xa4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昨天晚上看了书,提到了描述符,但是没有提到具体用法。网上也很多复制了书的内容。我再查查资料 ...

你好我有和你一样的问题,能请教一下是怎么弄好的吗???

网友B:
你好,想请教你,我的问题和你一样,不知道你怎么解决的,可以分享一下吗?我发送0xa1,0xa2,0xa3,0xa4,0xa5,用bus hond测到的是0xa1,0xa2,0xa3,0xa4,0xa5,但在别人pc端的接收软件却是0x00,0xa1,0xa2,0xa3,0xa4,0xa5,也就是前面多一个0x00,我的发送字节数设定为5.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好,想请教你,我的问题和你一样,不知道你怎么解决的,可以分享一下吗?我发送0xa1,0xa2,0xa3,0xa4,0xa5 ...

如果有相关问题的朋友,可以相互一起学习,我的qq:411762697.单片机发的数据始终在最前面多一个0x00.大概意思可能是这个是report id,但我们怎样才能把这个最前的report id号更改为其它任意的,比如report id=0x01.

网友D(2016-06-12):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已经解决了,我添加了report id后,发的数据长度应该减1,现在可以正常出数据了。 ...

楼主,请问repord id的值时多少啊?

网友E(2017-04-29):
如果是多个ID你是怎么上报数据呢?

网友(2018-01-04):
楼主,stm32f103c8t6的usb hid代码能否共享一下   62335303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