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用C实现状态机编程

楼主:
我想用C实现下图的状态机,有能朋友指点下吗?
我的想法是先定义三个状态,在用if语句实现,可是怎么实现状态切换及实现功能呢

楼主(2015-04-28):
不太会发图片啊

网友A:
三个功能子程序,根据三个标志位的状态是否执行,状态切换根据自己的逻辑需要看在循环里,每个功能子程序等进行逻辑处理就可以了,乱说的哈,我其实是个菜鸟。

楼主:
我试着写了一个,不知道对不对
/*定义状态*/
#define NoTrigger 0x01
#define HalfTrigger 0x02
#define FullTrigger 0x03
int NextState = NoTrigger;//定义全局变量,NextState,初始状态为NoTrigger

uint checkstate(int Value,int CurrentState,int Vmin,int Vmax)
{
  uint i = 0; //计数值
  uint p = 0; //标志位
  switch(CurrentState)
  {
    case NoTrigger:
      if(Value<Vmin)
        NextState = NoTrigger;
      else if(Value>Vmin&&Value<Vmax)
        NextState = HalfTrigger;
      else
        NextState = FullTrigger;
      break;
    case HalfTrigger:
      if(Value<Vmin)
        NextState = NoTrigger;
      else if(Value>Vmax)
        NextState = FullTrigger;
      break;
    case FullTrigger:
      if(Value<Vmin)
        NextState = NoTrigger;
      else if(Value>Vmin&&Value<Vmax)
        NextState = HalfTrigger;
      else if(Value>Vmax)
      {
        i++;
        if(i==10)
        {
          i = 0;
          p = 1;
        }
      }
    default:break;
  }
  return p;
}
在主函数的循环中,形参CurrentState用NextState代替,Value值也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功能子程序,根据三个标志位的状态是否执行,状态切换根据自己的逻辑需要看在循环里,每个功能子程序等 ...

你看下我下面这样写行吗:)

网友A:
我理解中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中也是这样的

嗯,我已经用这个做出来了,有点小错误,程序中的“i”要定义成全局变量才行

网友B:
楼主 你这个好像也可以用在边沿检测吧,也是状态,但是思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