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晶振后接一个大电阻

楼主(2015-04-28):
看到一个这样的电路,一个20M的无源晶振后面接了一个2M(R25)的电阻,不知道这个电阻是干嘛用的?另外R24、R26、C66、C67都是干嘛用的?

网友A:
R25可能是必须的,它提供直流偏置;
其他可能是多余,或者器件要求。

网友B:
XTAL1 XTAL2 在 IC 的内部是个反相器,依照IC的制造工艺不同,有的需要这个电阻,你可能知道反相器做放大电路之类的东西。

使用 R24 R26  C66 C67的很少见。

看起来这电路做得很完善,常见的因素都考虑进来了。其实搞得这么复杂,无非是怕晶振不起振。。

网友C:
从能量的角度来看,或许楼上的说法是正确的。电阻属于耗能器件,在电路中会损耗能量,降低增益,造成不容易起振。
不过这还跟振荡器的反相放大电路特性有关。R25 跟起振条件有关,R24、R26、则是负载电阻,C66、C67是匹配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R26可能是必须的,可以抑制谐波。R24及R25是多余的,通常芯片会内建直流偏置,如果沒有内建偏置是白痴设计 ...

抑制谐波?能说得明白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5可能是必须的,它提供直流偏置;
其他可能是多余,或者器件要求。

提供直流偏置?能说得明白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提供直流偏置?能说得明白点吗?

一般的,晶振电路只需要一个晶振和两个电容。
极个别振荡器内部没有偏置电阻则必须在外部加一个电阻。

网友A:
有的为了抑制振幅会在“XOUT"脚串一个电阻改善EMI

网友E:
R24\R26,也认为没必要,其他两个电容和电阻,不一定是必须的,但接上的影响,我测试过holtek的MCU,结果是可以让晶振在较高的电压下就停止振荡,比如MCU最小工作电压规格标称2.2V,那通过选择合适的R25、C65\C68\C66\C67,就可以让晶振在2V或者期望的电压下停止振荡,C65\C68\C66\C67实际可以简化为两个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R24\R26,也认为没必要,其他两个电容和电阻,不一定是必须的,但接上的影响,我测试过holtek的MCU,结果是 ...

这样的话,电路的离散型可能很大,不能保证每块板子都能在2V或者期望的电压停止震荡,甚至有可能不起振

网友A:
引用 网友E:
R24\R26,也认为没必要,其他两个电容和电阻,不一定是必须的,但接上的影响,我测试过holtek的MCU,结果是 ...

一般都不希望晶振自己停掉的吧。。。。。

网友A:
其实可能目的是改善EMI?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话,电路的离散型可能很大,不能保证每块板子都能在2V或者期望的电压停止震荡,甚至有可能不起振 ...

那我告诉你当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保证MCU在1.7V以下真正停止工作,相应的,振荡部分也要保证低电压下彻底停止振荡。这个即使有离散也没影响的,让离散值都在MCU最小工作电压之下即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我告诉你当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保证MCU在1.7V以下真正停止工作,相应的,振荡部分也要保证低电压 ...

做了10块样板,离散值可能都在1.7V以下。但如何保证1000块板也都是这样?
很多看门狗芯片就带电压监控功能,低于某个电压值就让MCU进入复位

网友E:
那是外部看门狗,比如SGM706、MAX706之类,MCU自带的通常不具备电压检测功能
你测试10块都在1.7V,算上电容的20%误差,电阻的5%误差,也就是预留出25%的余量,也就是最大会在2.1V,这不就OK了,因为应用目的就是保证MCU在低电压保证不工作从而不会产生误动作。这类应用通常都是电池供电,因为内部的逻辑实际在1.4V以上就可能是工作了,所以才会做这样的设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是外部看门狗,比如SGM706、MAX706之类,MCU自带的通常不具备电压检测功能
你测试10块都在1.7V,算上电容 ...

你把电阻电容都算进去了,但你把IC的因素考虑进去了吗?
IC的datasheet是不会把这个参数写进去的,IC供应商是不会保证每个批次的产品都在1.7V左右起振的。只要IC生产工艺有一点点改动,可能起振电压就会受很大影响。但只要这种变化没有影响到datasheet里面的参数,供应商是不用告知客户的,也不用付任何责任。
除了生产工艺有变动,温度、湿度都对起振有很大影响。同一块板子,不同温度和湿度下的起振电压都是有变化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是外部看门狗,比如SGM706、MAX706之类,MCU自带的通常不具备电压检测功能
你测试10块都在1.7V,算上电容 ...

想保证在1.7V以下MCU停止工作,真正可靠的,就是外部看门狗芯片。

网友G:
驱动器功率大了以后,不接R24或R26就会把晶体震碎。有就用一个的。

网友H:
正好有两块板子不起振,用上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想保证在1.7V以下MCU停止工作,真正可靠的,就是外部看门狗芯片。

不争论了,各家的MCU内部电路可能处理方式不同,我用holtek的MCU这么做是完全没遇到过问题。
当然大家都知道加个706芯片那是最可靠了,问题是很多小产品扣成本都扣到电阻电容啦,别说加个706,就是加个两毛RMB的809老板都心疼哈;P

网友I:
这么做是为了让晶振精确度更高,不过缺点是容易导致晶振不易起振,建议实际试验,若不起振挑出器件即可

网友J:
C66,67有点多余了;
串电阻,正常的;
你看很多高速板子的时钟源,一般也会串个到芯片, 阻抗匹配的;
至于你的图上面参数,可能设计者根据经验选的;

网友K:
r25是稳定工作电路的,起负反馈作用,24,25是㧕制高次谐波用的。

网友B:
别的我可能说错了,不过那个大电阻的用法,尽可以去查查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的我可能说错了,不过那个大电阻的用法,尽可以去查查资料。。

这还有资料可查?哪里可以查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还有资料可查?哪里可以查到?

唉,费了半天劲,可算找到了。。。这类东西,还得是google,可是~~~~

你下载 TI 的  szza043.pdf 文档,俺就不上传了
**标题是 Use of the CMOS Unbuffered Inverter in Oscillator Circuits,反馈电阻的问题在第5页。好多东西不用俺也忘记了,看资料去。。嗯,也值得你好好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I:
这么做是为了让晶振精确度更高,不过缺点是容易导致晶振不易起振,建议实际试验,若不起振挑出器件即可 ...

让精确度更高的原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