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型号

楼主(2015-04-28):
求助一款单片机,内含HDLC核,具有JTAG接口(方便程序调试),请教各位,帮忙推荐一款!!!感谢!!!

网友A:
估计没有吧 都是通过软件实现吧  带以太网口倒是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没有吧 都是通过软件实现吧  带以太网口倒是有

之前用过一款,80c152,集成HDLC核,但没有jtag接口。每次调试需要将单片机程序烧写到外部的配置芯片E2PROM中(板子上有一个存储器插座),然后再把这个E2PROM插到板子上的插座里,再给板子加电,看程序修改的是否正确。调试起来特别不方便,所以想找一个带JTAG口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用过一款,80c152,集成HDLC核,但没有jtag接口。每次调试需要将单片机程序烧写到外部的配置芯片E2PR ...

我们家的有JTAG口 但是木有你说的HD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