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ARM使用15寸四线电阻屏求解

楼主(2015-04-28):
我使用的是atmel的a5d3x系列芯片,需要实现15寸显示器的触摸屏控制。遇到的问题是:按下左上角触点,鼠标可以跟随过来,但是不完全在触点位置,经过校准也同样不能实现,而且,释放触电后,鼠标会回弹到屏幕右侧中间位置,将x轴y轴坐标通过printk打印出来后,发现当释放触点时,最后一组数据总是和按下的完全不同,但是在不同位置按下,最后一组数据又是基本一样的,就有点弹簧自动回弹一样的感觉。另外在屏幕右下角的位置,触摸屏是没有反应的,触摸屏本身毫无问题。使用的是3.3V,个人觉得是因为电压太低,放到15寸屏幕上面识别不了。想请教牛人!!

网友A:
劣质触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劣质触摸屏。。。。。。。。。。

触摸屏本身没有问题的,他们提供了一块windows下的驱动板,在windows下面使用完全没有问题。你这么说应该是使用过触摸屏,不知道你是用的是多大的,能给点指导吗?

网友A:
你的描述,很像是右侧某个点在没有触摸的时候已经导电了。。。。。

网友B:
15寸的触摸,不能用4线了,精度不够!建议用5线触摸!!

网友C:
贴触摸屏部分原理图上来...... 3.3V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触摸屏部分原理图上来...... 3.3V应该没有问题......

图上AD0、AD1、AD2、AD3就是四线触摸屏的ad。因为使用的是atmel的arm芯片,自带触摸屏接口,直接连接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描述,很像是右侧某个点在没有触摸的时候已经导电了。。。。。

像是,但是实际上没有导电。屏幕没有问题。我都看是使用示波器观察电平状态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图上AD0、AD1、AD2、AD3就是四线触摸屏的ad。因为使用的是atmel的arm芯片,自带触摸屏接口,直接连接就可 ...

把10K的电阻去掉试试......

网友D:
你们没有做滤波和偏移量设定
这么搞, 对屏的要求会很高的

网友C:
并不是所有的都要加滤波的......有的加滤波会有问题......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