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的RTDX自动代码生成

楼主(2015-04-28):
使用matlab2009a版本与ccs3.3,构建一个简单RTDX模块,自动代码生成,但老是显示找不带rtdxph.lib,然后我自己下载,找到,仍然不能编译。大神们求助哇!

网友A:
你先多找些相关资料了解一下     不能编译的原因太多了
http://www.21ic.com/app/embed/201105/84353.htm

楼主:
恩恩,谢谢老兄。主要是我一些简单的模块自动代码生成已经实现,单独就RTDX时候就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CCS3.3相关库缺少,所以挺郁闷的

网友B:
这个问题有些复杂,得一点点找
再看一下怎么配置的

网友C:
我觉得是安装的问题,两者的搭配不恰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有些复杂,得一点点找
再看一下怎么配置的

后来使用了bios_setupwin32_5_33_06库,最后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安装的问题,两者的搭配不恰当

恩,CCS的bios库版本太低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先多找些相关资料了解一下     不能编译的原因太多了
http://www.21ic.com/app/embed/201105/84353.htm ...

版主大大,问下,您手里有28335多处理器通信的资料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大大,问下,您手里有28335多处理器通信的资料么?

CCS6.0怎样和matlab联合使用,楼主是否有相关资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版主大大,问下,您手里有28335多处理器通信的资料么?

不好意思  我有的都分享了

网友E:
是这样的 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F(2016-08-24):
您好!看过您的帖子F28335RTDX,我也遇到的同样的问题,请问bios_setupwin32_5_33_06在哪下的,或者你那边有吗?能分享一下吗?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