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 TMS320C6678进不了系统的问题.

楼主(2015-04-28):
1.我们是TMS320C6678+MAC1(ENET PHY 88E1111)通过网络把数据传到电脑.
2.我们在使用中就出现DSP有时候,就与电脑软件连接不上.(其实就是等DSP初始化好,跟上层软件握手)
3.经过测试发现是DSP未初始化好.造成跟上层连接不上.
就上问题,不知道是电源带来的,还是软件bug带来.
对我是一个做硬件的人,DSP就相当于一个黑盒子.不知道从何下手.
求高手,大师们指点.谢谢!

网友A:
应该是硬件问题    你多监测一下相关电路及电源
关于多核    帮不上你

楼主:
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的DSP供电方案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B:
你一点点的测试
其实我觉得都是相通的

网友C:
调试dsp能够单步运行吗

网友D(2015-07-28):
广州创龙出了TMS320C6657、TMS320C6655开发板,应该是国内第一家做TMS320C665x的开发板厂商了,值得关注一下,可以和他们索取下资料。TMS320C6678、TMS320C6657 QQ学习群:79635273,共同学习TI的TMS320C66x平台。

网友E:
DSP未初始化好应该是软件的问题吧

网友:
楼主的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