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MSP430设计的便携式低功耗心电检测仪

楼主(2015-04-28):
采用仪表放大器INA118MSP430单片机设计开发了一种便携、低功耗、有效的心电采集测量系统。通过标准二导联,把生物电信号通过屏蔽线传送到仪用放大器,由于心电信号极其微弱,所以采用多级放大。利用 50 Hz 陷波器和右腿驱动电路消除工频干扰。使用MSP430单片机采集数据;采集的心电信号,可以在LCD12864液晶屏上显示出清晰的心电图。并可通过USB接口将检测结果写入U盘,方便上位机的读取和分析。

网友A:
利用仪表放大器INA118和MSP430单片机设计开发的便携、低功耗、有效的心电采集测量系统。

网友A:
这里面的电极是用的什么呢,接触式还是非接触式?

网友A:
这个东西很实用,做到可穿戴设备上就好了

网友B:
这个非常有用,还有睡眠监测,都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