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4.7图标完全错位

楼主(2015-04-28):
我用的是Keil4.74,在win7,32位上,一直以来上边的工具栏里的图标全部都是错位的,保存的图标实际功能是编译,Debug图标实际功能是Find,等等,不知道怎么改过来。

网友A:
可能这个版本有BUG吧;
我用的5.0的;

楼主:
5.0版的用法就完全不同了,还不会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上KEIL做的比较失败啊。。。

网友C(2016-02-12):
界面的菜单栏有个"Windows"菜单,单击”Windows“菜单下的"Reset View to Default",一切搞定!

网友D(2017-01-04):
引用 网友C:
界面的菜单栏有个"Windows"菜单,单击”Windows“菜单下的"Reset View to Default",一切搞定!
...

赞赞赞!!!搞定

网友C(2017-03-13):
引用 网友D:
赞赞赞!!!搞定

搞定就好。

网友E(2019-10-28):
不行哦,我一个工程没问题,另一个工程图标有问题。把没问题的关掉,然后有问题的reset,结果再打开这个工程还是这样。

网友F:
可能是系统问题, 我也用过这个版本, 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