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电流互感器 单电源运放 电路

楼主(2015-04-28):
现使用了一款电流互感器,20A转20mA;因电源只能使用+5V,故只能使用单电源运放;
曾想过将运放的IN+和IN-直连互感器,IN+用两个同阻值电阻分压来做偏置,但因运放的偏置电流导致静态工作点偏移;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电流互感器单电源放大电路可以推荐的?
十分感谢!

网友A:
用电阻分压搞一个中点电压出来?

网友A:
中点电压再用个运放搞个电压跟随器

网友B:
7660搞个-5V又不难的咯
互感器电压出来 叠加中点电压 加法器 送运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7660搞个-5V又不难的咯
互感器电压出来 叠加中点电压 加法器 送运放

电流超过20mA,一个7660有点不太够。

网友C:
那就用SGM3204,200mA的负载能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就用SGM3204,200mA的负载能力:

好买不?

网友C:
要找对渠道就好买,就是这款料,N多朋友从淘宝买到假货,假货也假的太不厚道,连EN脚电平都跟正品是相反的

网友D:
但因运放的偏置电流导致静态工作点偏移.分析是不对的。原因不可以肯定,单电源可以的,我做0.1MA

网友E:
运放问题的话,换运放就可以了;

网友F:
简单的吧 用个2.5v太高电压啊

网友G:
完全可以,精度也能保证,还是其他原因吧,最好贴出电路图来。

网友H:
20mA对运放有点大. 可以考虑直接接低电阻(如1欧来完成I->V),再接运放处理.

TL431做2.5V中点电压.

网友I:
中性点偏就偏了嘛,不会影响你的测量结果。除非中性点会随着信号漂移,那才需要解决。

楼主(2015-07-17):
引用 网友D:
但因运放的偏置电流导致静态工作点偏移.分析是不对的。原因不可以肯定,单电源可以的,我做0.1MA ...

请问怎么做的?单电源的运放怎么让互感器的波形在2.5V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