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rolsuite使用

楼主(2015-04-28):
controlsuite使用中,用ccs5打开里面的例程,提示路径不对,为什么?

网友A:
为了使用方便   修改方便  建议直接拷贝到工程目录下

楼主:
只需要把历程拷贝下来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使用方便   修改方便  建议直接拷贝到工程目录下

编译出现这样的错误?

网友B:
这个不是太清楚,帮你顶到前面去
期待会的同志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