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emlc把MATLAB代码转换成可以在keil中运行的C

楼主(2015-04-28):
emlc把MATLAB代码转换成嵌入式C的过程中,ind2vec()和switch选择语句不符合嵌入式MATLAB语言,请问大家怎么改?

网友A:
重新写个适合嵌入式的matlab函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写个适合嵌入式的matlab函数吧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改才求救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写个适合嵌入式的matlab函数吧

请问你会不会把MATLAB代码转换成可以在keil中运行的C ?谢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