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v9.80编译器在MPLAB 里编译出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4-28):
PICCv9.80编译器在MPLAB 里编译出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出错如下:
Build C:\Users\lenovo\Desktop\lesson2\lesson2 for device 16F616
Using driver C:\Program Files (x86)\HI-TECH Software\PICC\9.80\bin\picc.exe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 (x86)\HI-TECH Software\PICC\9.80\bin\picc.exe" -olesson2.cof -mlesson2.map --summary=default --output=default --chip=16F616 -P --runtime=default --opt=default -D__DEBUG=1 -g --asmlist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Licensed for evaluation purposes only.
This licence will expire on Sat, 20 Jun 2015.
HI-TECH C Compiler for PIC10/12/16 MCUs (PRO Mode)  V9.80
Copyright (C) 2010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Error   [939] ; . no file arguments

********** Build failed! **********
请教高手帮帮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开发软件是试用版。
换个正版的或者**版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