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dk5.14版本元件库包安装找不到芯唐包了?

楼主(2015-04-28):
ndk5.14版本元件库包安装找不到芯唐包了,然后去keil网站找,也没有芯唐固件库包下载链接了?这怎么回事?安装mdk5.14版本不能开发芯唐芯片?要怎么加载芯唐的库包?

网友A:
到新唐官网下载http://www.nuvoton.com/hq/products/microcontrollers/arm-cortex-m4-mcus/Software/?__locale=zh&resourcePage=Y

Nu-Link_Keil_Driver_1.29.6425这个软件里面是新唐的开发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到新唐官网下载http://www.nuvoton.com/hq/products/microcontrollers/arm-cortex-m4-mcus/Software/?__loc ...

谢谢,我试一下,我也是在选择器件时找不到对应的M451系列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到新唐官网下载http://www.nuvoton.com/hq/products/microcontrollers/arm-cortex-m4-mcus/Software/?__loc ...

可以使用了,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了,谢谢你的回答

请问下解压后,要怎么添加到MDK5.0里面,没有像MDK5里面有个安装程序自动安装添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下解压后,要怎么添加到MDK5.0里面,没有像MDK5里面有个安装程序自动安装添加
...

Nu-Link_Keil_Driver_1.29.6425这个软件里面是新唐的开发包直接安装就可以了,其他两个是器件支持的,不是Keil里面必需要的文件,其他的是包含了固件库这些还有例程,开发的时候用的

网友C:
MDK官网有pack包的。

网友D:
我也正在需要这个文件包,下载了

网友E:
驱动在MDK里面就有啊,你找那个ARM

网友(2015-06-17):
实在不行你就重新安装一遍。

网友:
Nu-Link_Keil_Driver_1.29.6425这个软件里面是新唐的开发包直接安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