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2F509 GPIO输出问题

楼主(2015-04-29):
GPIO, pic, ov, hm, go
刚学PIC,写了个GPIO的端口测试程序,GP0、GP1、GP2、GP4、GP5循环亮灯,测试发现GP4、GP5输出高低电平正常,而GP0、GP1、GP2却一直为低电平(单片机仅MCLR引脚接了上拉10K、下拉0.1uF电容,其它端口未接任何外部电路),OPTION、CONFIG以及TRIS都有设置,纠结好久了,请各位PIC高手帮忙看下,问题在哪?

__config   0x0ffa  ; MCLR使能,代码保护关,WDT关,选择内部RC时钟

INDF      equ    00h
TMR0     equ    01h
PCL        equ    02h
STATUS  equ    03h
PSR        equ    04h
OSCCAL  equ    05h
GPIO      equ    06h

        org       000h
        movlw  OSCCAL

main
        clrf       GPIO
        movlw  00h
        tris       GPIO
        movlw   00h
        option
loop
        clrf        GPIO
        movlw   01h
        movwf   GPIO  ;点亮GP0
        call    delay
        call    delay

        movlw   02h
        movwf   GPIO  ;点亮GP1
        call    delay
        call    delay

        movlw    04h
        movwf    GPIO  ;点亮GP2
        call    delay
        call    delay

        movlw    10h
        movwf    GPIO  ;点亮GP4
        call    delay
        call    delay

        movlw    20h
        movwf    GPIO  ;点亮GP5
        call    delay
        call    delay
        goto   loop

delay
        movlw    0ffh
        movwf    11h
        movlw     0ffh
        movwf    12h
        decfsz     12h,   1
        goto       $-1
        decfsz    11h,    1
        goto       $-4
        retlw      0

        end

网友A:
学C吧,汇编是条不归路;
当然追求效率那就汇编吧

网友B:
程序应该没有问题,不知用的是什么编程器? 另外写好程序将编程器连接拨去试试

楼主:
编程器用的是PICKit2,用MPLAB IDE V8.80编译成功后,关闭IDE,连上编程器,再打开PICKit2 Programmer烧录的,过程应该没问题

网友C:
程序用PROTUS模拟,功能正常。

楼主:
谢谢,PICKit2是淘宝淘的,不知会不会是编程器的问题

楼主:
仿真确实没问题,烧录到IC就异常了,有没有哪位大神用过这个型号啊,指点下

网友D(2015-07-07):
本公司有单片机软件工程师 可帮助客户编写程序 现有可以代替
PIC16F676 .PIC16F630 .PC16F716 .PIC16F72.PIC16F73.PIC16F57.PIC16F54. PIC16F505.PIC12F675 .PIC12F629..PIC12F509.PIC12F508等系列的 IC 程序和PIC的一样  QQ:136525924   电话:15899762047